楼主(2015-10-18):
三菱plc与三菱变频器通讯,频率rs-485通讯给定,如何调整变频器的偏置与增益。例如;c2(902)是端子2频率设定偏置频率,c4(903)是端子2频率设定增益。

网友A:
通信不需要

网友B:
通讯,不想要这个

网友C:
既然频率用通信,,那么就在PLC里做个偏置和增益线性比例程序...就行了...不用跟这两个参数通信的...

楼主:
由一条生产线plc通过rs-485通讯控制速度给定,有十多台变频器组成,每个传动点的速度是不一样。给定频率一致的话,通过调整增益来达到速度的一致性,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由一条生产线plc通过rs-485通讯控制速度给定,有十多台变频器组成,每个传动点的速度是不一样。给定频率一致的话,通过调整增益来达到速度的一致性,

三菱變頻器通訊頻率只能調頻率上下限頻率跟頻率百分比吧!
您是這樣問題嗎?比如說第一台0.1~最後一台1的機械速度差,那你通訊給最後一台60HZ那第一台的速度6HZ嗎?
通訊你就一台一台下速度指令,別用廣播通訊
給您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