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PLC有直接DC12V驱动的吗,步进电机有DC12V,100W以上功率的吗?

楼主(2015-10-18):
直接DC12V驱动的吗,步进电机有DC12V,100W以上功率的吗?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呢

网友A:
PLC有直接DC12V驱动的吗 至少做这么多年电工,没有见过,可能有,但真的不好找。

网友B:
直接DC12V驱动的吗,步进电机有DC12V,100W以上功率的吗

网友C:
理论是可以的。但大功率步进直接用220V的了。12V的那线都不知要多大的。不方便。

网友D:
装个升压器。

网友E:
改下电源板好了

网友F:
你的意思是晶体管型直接驱动步进电机?如果是那是不可能的,因为plc晶体管输出一般都在0.5-0.75A的电流范围,要驱动12V 100W的步进电机至少需要驱动能力在近10A的驱动能力。
如果仅仅是驱动步进驱动器,则是可以的,因为plc是24V 而步进驱动器是12V的,需要在回路上串联一个大概1-2K的电阻器,功率1W就可以了。

网友A:
我以为楼主说的是12V电源的PLC,
原来是要PLC直接驱动100W的步进电机,没有这样的。
一般来说,步进都有驱动,PLC发脉冲给步进驱动的。驱动需要相应的电源。

网友G:
是不是汽车上用,加个电源转24v比较方便

网友H:
步进电机用步进驱动器控制,我见过用220v电压用固态继电器控制电机正反转。

网友I(2015-11-26):
如果你说的是驱动器供电电压,100W的步进,步进电机不是恒功率的特性,但是可以大概估算出100W的步进是86法兰69长这么大电机左右,这个体积的步进电机有两相也有三相,两相的驱动电压一般应用在80V以内,三相驱动一般直接用AC220V的电源了,这么大的步进才能体现出对应的性能,所以你的问题12V电压驱动100W的步进这种方式是没有意义的,虽然理论上电机也能工作了,但是应用价值很小。
昆仑通态厂家,负责深圳地区

网友J:
买个逆变器就解决一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