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PLC与三菱触摸屏的通信

楼主(2015-10-18):
请问各位高手三菱PLC与三菱触摸屏的通信是用什么通信线的?
通信协议是怎样设置?

网友A:
什么plc,什么触摸屏,型号

网友B:
查看GD3软件菜单“帮助”,选择说明手册中的连接篇。跟什么PLC通信,怎么设置,里面很详细

网友A:
把波特率,plc型号对就可以了

楼主:
还是不明白啊,各位高手能说具体点吗?

网友A:
都是三菱的连起来就可以了没有

网友C:
如果是连接GOT1000系列的屏,RS-232或RS-422的通讯方式,在触摸屏侧画面新建时需要做一下连接设置即可,PLC侧不需要设置

网友D:
可以打三菱客服电话啊

网友E:
一般都是RS422通信方式
自我解救

网友F:
买屏的时候让供应商陪根通讯线,插上去就可以用。

网友G:
FX3U本體上是422的,在GOT中要選FX系列PLC,再選422,其他的參數不用設定,
常用422是com2看一下GOT中是否是設定COM2,只要是買GOT一起配的線我想只是
GOT設定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