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SFC程序怎么编写

楼主(2015-10-18):
请教一下,在编写SFC程序时。读FX 2AD BD板的指令应该放在程序图块里,还是放在SFC块里好
小侯

网友A:
放在SFC塊中的話
只有在執行該段圖塊才會去讀取AD值
一般的做法都是放在一般階梯圖內
當執行圖塊時拿暫存器來做比較或是運算

楼主:
本人刚学PLC。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