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问题

楼主(2015-10-19):
我有一台设备,PLC是西门子S7-200CNCPU226CN,通电后cpu运行指示灯亮了1分钟,所有cpu上指示灯全灭,测量供电电压,交流220v没问题,断电后,重新通电,故障如上,cpu上指示灯亮了1分钟后全灭,但交流供电电源一直有,更换新的cpu,写好程序,运行正常,请问这个有故障cpu是否是电源有问题,具体如何修,谢谢!

网友A:
CN的呀,南京产的

网友B:
有可能为电源短路造成,试试更换同型号CPU的电源模块
creative

网友C:
中国制造什么时候能真正让人相信啊!这种也存在概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