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CJ1H-65H用以太网转485模块,

楼主(2015-10-19):
一直有一个疑问,就是CJ1H-65H上的ENT21以太网模块与电脑上的组态王通讯,那么中间是否可以加交换机,交换机上再链接一块以太网转485的模块,然后用转换后的485链路接下位机,如果能这样搞,那么最多能链接多少台下位机?欢迎老师指导!!

网友A:
建立路由表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B:
原则上:一个IP段有FF(256)个子IP,而每个IP可与1F(32)个从站通讯。。。。。。

CJ1H-65H用以太网转485模块,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