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中DECO命令的使用

楼主(2015-10-19):
我们公司的传送带中的程序,经常使用DECO命令,然后根据到达的位置来进行下面的动作,这么写的话我感觉找不到个头,不知道这个命令一般怎么使用,请指教。简单写几行(不好写成梯形图,大概意思应该可以清楚的)
SM400-------------DECO D5000 M1200 K4
M1200+T1--------INC D5000
M1201+T2
M1202+T3
M1203+T4
I
I
I

网友A:
解码指令。你可以这样理解:传0到D5000 M1200接通,传1到D5000 ,M1201接通,传2,,M1202接头,以此类推,一直到M1215。明白这个,下面的程序就好理解了:初始D5000=0,M1200接通,在T1时间到了(应为脉冲形式)D5000加1;D5000当前值为1,则M1201接通。后面以此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