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20):
求高手指教,欧姆龙CP1E机型的 PLC怎么编循环指令,求简单的编程实例说明,小弟跪谢!

网友A:
引用楼主ahwhchj于2015-10-20 10:24发表的 求高手指教,欧姆龙CP1E机型的 PLC怎么编循环指令 :
求高手指教,欧姆龙CP1E机型的 PLC怎么编循环指令,求简单的编程实例说明,小弟跪谢!

FOR-NEXT循环,请谨记:FOR循环在一个扫描周期执行完毕,因此如果内容太复杂的话,可能会引发扫描周期超时错误。

首先,通过JMP指令来跳转,这样就可以控制FOR指令的执行了,因为FOR指令是不能带有触发条件的。

[attachment=140599]

然后编写FOR循环,这里做了一个1+2+3…………100的程序。
[attachment=140600]

FOR和NEXT指令需要成对使用

最后,跳转指令也要成对使用
   [attachment=140601]

Good Luck~
  • 下载积分:+1(准准准准准)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win952)
  • 下载积分:+1(243178512) 感谢分享!
  • 下载积分:+2(曹绪智) 好贴好贴!
  • 下载积分:+5(hlq_0815) 热心助人!

网友B:
    1楼正解

楼主:
    好人啊,太感谢大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