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三菱触摸屏做配方,产品编号是字符串

楼主(2015-10-20):
因为产品款式比较多,而且需要输入和调试的数据也比较多,
大概十个左右,用的是GS系列,但看官方的画面设计也看不
懂,加上GOT系列GT3没有能对字符串进行操作或者传送,弄了
几天完全没头绪

网友A:
字符串的识别问题能不能在PLC侧程序里解决,触摸屏这边用字软元件对应要使用的配方
我是想输入8位的字符串,通过位软元件进行在数据库检索,有相同的则直接调用,没有则经过调试写入数据库,不知道你能否说的具体些

网友A:
您是想通过输入不同内容的字符串对应不同的配方吗?那PLC这边可以通过编程检索字符串,触摸屏可以选择ASCII码输入,将输入的内容与PLC里已经写入的字符串比较,相同的话就调用相应的配方,这样可以做到。

网友B:
got2000本身就有配方功能啊
本身的配方只能通过记录号来进行检索

网友C:
用屏幕本身的配方功能就好了,PLC很难做
问题是触摸屏不会做

网友D:
都可以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