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0P8设置问题

楼主(2015-10-20):
以前用XP的系统设定QD70P8安装下GX Configurator-PT就可以设置,现在系统改成WIN7了,装了GX Configurator-PT没反应,编程软件是GX8.86
1.请问GX Configurator-PT软件适用WIN7吗
2.或者有其他什么办法对P8进行设置更改吗

网友A:
develop已经淘汰了,works2很方便设置
操蛋的工控行业,为了碎银几两,又不得不搞它

楼主:
谢谢楼上了,转换成WORK2了,这个软件也在慢慢适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