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485ADP-MB 使用问题

楼主(2015-10-20):
各位大侠:
如何利用FX3U-485ADP-MB 通信模块 如何写入从站数据 , 用MOV 还是用 FROM TO

网友A:
有专用通讯指令ADPRW S S1 S2 S3 S4 S为通讯对象地址 S1为写入还是读取 S2为写入或读取的位置 S3为位置数 S4为写入或读取的寄存器号。其实看一看范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