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20):
有一台400KVA的变压器,负载是2台75p空压机和1台60P空压机,三台一起满载运行实测电流为310A,可高压柜只不定什么时候就跳闸了。也许十几天都不跳,也有时候一天跳4次。晕了‘。。。。请朋友们指教?谢谢!

网友A:
本来变压器就只能运行百分之八十不能满负荷;而且你的电机启动电流比变压器大多了

网友B:
要看你空开是多大?
不过因为同时启动导致电流过大导致跳闸的可能性比较大。
尽量让空压机不要同时启动,可以增加一些互锁。

网友C:
空压机间隔15秒顺序启动,同时启动冲击电流太大。

网友D:
高压侧容量400KVA,电压10KV电流是约23A。变压器总功率是320KW,总负载电流是约577A。你空压机设备总功率是157.5KW,就是总的一起使用满载电流是约284A,按你电机1台75HP电机启动电流瞬间大概是有500-700A之间,所以你总设备瞬间启动的时候电流大,高压开关是有可能过载电流跳脱,(可以参考看看高压跳脱时限设定值)。按目前情况你设备启动时,间隔时间启动。
独自漂泊

网友E:
跳不跳应该和用气量也有一定的关系,改用互锁电路可能会引起供气压力不稳定。最优方案:1、变压器增容   2、把60P的空压机接别的变压器上

网友F:
可能是频繁启动或几台设备发生同时启动导致高压脱扣;在不投入设备的情况下来满足生产,可考虑分别整定几台空压机的加载、卸载曲线特性;如果空压机是并网的可考虑把几台空压机△值设成续力型式;有很多空压机可设不停机模式和缓加载特性;
具体要根据空压机型号.功能特性有针对的设置。

网友G:
检查高压电房环境温度,可能高压断路器本身有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我有想过把一台75P的空压机从新分配到一台315KVA的变压器上去,如果改成变频启动,PLC控制恒压系统,有那位朋友有改过吗?分享一下经验呗!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我有想过把一台75P的空压机从新分配到一台315KVA的变压器上去,如果改成变频启动,PLC控制恒压系统,有那位朋友有改过吗?分享一下经验呗!

螺旋式空壓機還是往復式的, 有些變頻器廠有做好的機箱出售

网友I:
这电流完全在变压器范围内;再大一点也完全没有问题;一般变压器满负荷运行的非常多;你只要把高压的综合保护器延时的时间整定长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J:
400KVA变压器带2台75KW和1台60KW的空压机绝对没问题。把你的系统图画出来看看。老板有钱什么都不用说,增加一台变压器带就是多出点钱。

网友H:
引用 网友J:
400KVA变压器带2台75KW和1台60KW的空压机绝对没问题。把你的系统图画出来看看。老板有钱什么都不用说,增加一台变压器带就是多出点钱。

因該系統規劃時有規劃buy pass跟流量問題,可能空壓流量的變大.才會產生這問題.後續提出供電改變或加裝恆壓系統的建議

网友K:
我们地区电力部门收取运行变压器的管理费,你增加一台变压器对他们来说就是“增容”;涉及线路改造和测量、保护设备设计、施工、定值的变更,费用应该不小。
宜先考虑线路电压,如过低的话考虑请电力部门调整变压器的分接开关档位,及在变压器二次侧增加电容补偿柜,成本会低些,老板会接受。其他运行管理方面楼上的讲的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