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cw/ccw 和脉冲加方向的疑问

楼主(2015-10-21):
cw/ccw 和脉冲加方向 是不是只与伺服的硬件接线有关系 程序里面不需要进行cw/ccw 或脉冲加方向选择吗 求大神解释

网友A:
与硬件和伺服参数有关
操蛋的工控行业,为了碎银几两,又不得不搞它

网友B:
程序中要选择的,比如PLS2 PULS

网友C:
程序和伺服硬件设置有关系,与接线无关系,单脉冲和双脉冲才与接线有关系
好好赚钱

网友D:
3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