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模拟量输入频繁归零

楼主(2015-10-21):
各位高手,小弟用S7-200做一个系统,其中模拟量输入用EM235模块。其中的一路温度信号频繁归零,比如原来是75 突然降到0后又突然恢复到75,这样很频繁的动作,但温度表仍然显示为75度,HMI上也显示75度,从电脑上看才能看出来归零。.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换个通道试试,看是不是硬件或者接线的问题

网友B:
西门子的S7-200 S7-300的温度模块,小信号毫伏模块建议不要用。谁用谁知道,你作这个,加个变送器,用EM231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