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样的流程图用什么软件画最方便和快捷?

楼主(2015-10-21):
请问这样的流程图用什么软件画最方便和快捷?
[attachment=140644]

网友A:
好像有一种叫做草图画板的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Visio
谢谢,Visio的确可以,可能是用得少,感觉不怎么快捷。

网友C:
edraw cad 都行

网友D:
这种叫管道图,不叫流程图。用CAD的多,或者用EPLAP FLIUD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