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21):
在下求一份IAI电缸编码器的接线方法,还望有这样资料的老板发我一份,谢谢啦

网友A:
好像没有

楼主:
我弄了个旧货电缸  活塞杆型步进带动,现在步进已经接成功了能走好,就是另一串线估计是编码器或者原点吧,这串线不知道该怎么接   红,绿,白,黑,茶,黄,红白,PE。
电缸型号 RCP2-RA3C-1-28P-2.5-70-P1-N-S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没有

我不确定是编码器,想想是原点信号的可能性比较大,没准两个都有。

网友B:
实话说,手册中就有的。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话说,手册中就有的。

买的旧货,如果有手册也就研究手册去了,哪里会跳出来问。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买的旧货,如果有手册也就研究手册去了,哪里会跳出来问。

那就是懒,官网就有下载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C:
PCON-PL_PO(MC0164-5H)_cn压缩档.pdf (1903 K) 下载次数:73

网友C:
PCON-CA(MC0289-4A).pdf (3880 K) 下载次数: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