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21):
各位老师好,请教一下MODBUS-RTU与三菱E700变频器进行485通讯,欧姆龙CP1H-40DT,A640.01是不是正常通讯完成之后,要ON一次,然后自动复位

网友A:
应该是正常通迅完成后一直ON,下次通迅开始时OFF。如果是OFF状态,表示在正在接收发送数据,或者通迅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