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模拟量传感器设定问题

楼主(2015-10-22):
各位大哥,模拟量传感器可以进行电流设定吗?
例如:我测试一个大罐的距离,4-20ma信号, 在装上传感器时需要设定4ma对应的底部,装上液体高限时设定20ma对应上限?

网友A:
是的,需要设定液位罐的最低和最高值分别对应模拟量数值的最低或者最高值。

网友B:
搞个线性转换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