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老师

楼主(2015-10-22):
求助各位老师:三菱FX系列PLC在设备运行不停机状态修改程序参数,怎样设置PLC参数和操作?

网友A:
可以在线修改,先连接上PLC,即可以监控程序的时候,然后改掉需要改的参数,最后点菜单栏里的Convert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