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22):
有一台设备需要在触摸屏上监控温控器温度和改变温度,PLC程序通过485通信控制该怎么做。
要不要编写485通信协议和指令。
请教各位大神怎样才能做到。

网友A:
买台触摸屏,然后分别接温控器和PLC。

网友B:
楼上正解,不过要选好型号,屏要有支持这个牌子的温控器,温控器要有通讯功能。

网友C:
触摸屏跟plc通讯,温控器跟plc通讯。plc再控制改变温度。

网友C:
如果要改变温度,就要编写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