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讯给多个显示器

楼主(2015-10-22):
显示屏采用的是modbus RTU通讯协议,波特兰9600,数据位8位;数据地址1到2分别对应UPH,总产能。支持0x03,0x06,0x10功能码;显示屏的站号为2,3,4
请问下 我硬件用 FX485ADP-MB+FX485-BD 最多能与几个这样的屏通讯 如果要使显示屏显示相应数据 我这边是要作为总站还是从站? 要用读取还是写入寄存器! 在求一份485-ADP的手册 谢谢!
每天一点点

网友A:
显示屏一般都只能做从站的,除非定制专门的主站,楼主这是LED显示屏吧 ?
显示相应的数据肯定是写啊
最多应该可以63个
下载积分:+5(小小一电工) 热心助人!

QQ:3469944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