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看看这是什么牌子的伺服驱动器

楼主(2015-10-22):
一台旧机器上面的驱动器,铭牌被撕毁。现在想要调整参数,哪位能提供这方面的资料。谢谢

网友A:
看不清楚,建议楼主拍的清一些,多拍几张,多个方向。

网友B:
外表和台湾东元的类似。

网友C:
东菱伺服驱动器
下载积分:+1(luohongliang)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东菱伺服驱动器
谢谢,浙江东能伺服驱动器EPS2,已在网上找到了说明书.

网友D(2016-07-26):
3楼正解 EPS2 系列的 现在我用他的B1系列了 很早也用的这个

网友E:
好用吧?
永无止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