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使能之后没有给脉冲命令电机就慢慢转

楼主(2015-10-22):
台达ASD-A2-0421-L的驱动器 ECMA-C10604SS的电机。西门子PLCcpu224 xp 给了脉冲信号没有用,给PLC断电后给驱动器接上使能信号会有脉冲信号,而且马达也会微小角度的转动。求大神帮忙解决

网友A:
接线问题

楼主:
请问接线哪里出了问题呢?我就是按照台达伺服的工程师给的接线图。

网友B:
你的这个使能信号怎么接的?

网友B:
这个是手册上的图 [attachment=140676] [attachment=140675]

楼主:
CN1 9号端子SON使能信号接的24V电源负端了

网友C:
脉冲信号接线不对,台达服务工程师垃圾。

楼主:
那正确的接法是如何呢 希望大神解答

楼主:
这是标准的接线图 感觉应该没有错啊 PLC给了脉冲也不运动 和参数设置有关系吗??

网友B:
你的224XP是晶体管输出,手册是上我给你发的图你看看,西门子是PNP,使用外部电源,你的标准图上使用的是伺服控制器的内部电源

网友B:
源型和漏型要搞清楚,你的son接负端,我觉得一上电就伺服就使能了

楼主:
SON接负端一上电后电机激磁,但是不应该转啊,应该是脉冲控制转速,而我的PLC发的脉冲不管用,接了SON它倒自己动了,问了客服人家说不可能会有这种情况,我不知道如何是好了。

网友C:
所以说有点的客服水啊。

网友B:
35号引脚手册说是提升准位用的,pull-hi_s,我发的图上面,开路集电极输入,这个也要接的,你接上试试看

网友B:
台达伺服与西门子PLC S7-200编程接线图
台达伺服驱动器:ASD-B2-1521-B 台达伺服电机:ECMA-E2131 5RS
西门子PLC:西门子S7-200PLC编程
用S7-200PLC编程与台达伺服ASD-B2-1521-B焊线图如
我在网上看的这个,西门子输出的是正极

网友B:
弄好了告诉我一声,我有两张图纸太大 了,上传不了,我也准备用西门子的PLC控制台达伺服,还没接过,你弄好了给我借鉴一下,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是标准的接线图 感觉应该没有错啊 PLC给了脉冲也不运动 和参数设置有关系吗??
这个是PR模式接线图,你应该是PT模式

网友E:
西门子PLC(MT)是高电平输出!

网友F:
37接 PLC的方向控制訊號,41接PLC的脈衝訊號, 36與43不用接
PLC是PNP輸出,35接0V;PLC是NPN輸出,35接+24V

网友B:
楼上正解,学习了

楼主:
首先谢谢大家的帮助,我用的PLC为CPU224XP CN为PNP型的,然后我看接线图的接法如图所示。谢谢19楼的回答,但是我查的线路图是没有用到35接点的。应该按照哪个接呢

网友G:
19楼的接法是用驱动器内部电阻,像你的接法要外部串接电阻才能正常运行。

楼主:
PT标准接线图

楼主:
外接了1K欧姆的电阻

网友B:
个人感觉两个图都可以,只要形成回路,还有就是西门子是PNP输出,肯定要接正端,所以按照你原来的接法,是没有脉冲输出的。这个标准接线图PT模式上面用的是差动输入吧

网友B:
你在仔仔细细的看这个图3-55页,多看几遍,内部线路你看看,35号引脚是和sign,pulse连着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大家的帮助,我用的PLC为CPU224XP CN为PNP型的,然后我看接线图的接法如图所示。谢谢19楼的回答,但是我查的线路图是没有用到35接点的。应该按照哪个接呢

你原本的接法是對的,我的手冊是舊版,沒有PNP的接法;剛剛上官網確認,ASDA-A2今年7月有更新手冊,新版手冊上就有一樣的PNP接法;不過比對後發現其內部電路應該如此圖:
此驅動器原本應該只支援NPN的接法,要用PNP就需要外接1K歐姆的電阻~

如果先不接36,37,41,43這幾點的線路,伺服使能後還會慢慢轉動嗎?

楼主:
弄了两天终于弄好了,首先谢谢大家热情的帮助,然后我再为这次调试做一个总结。1、PNP开集极,使用外部电源如图接线2、用这种方式接线我的CN1端子的com+不用接电机才能转。改变接线电机没有我题目说的情况了,但是并没有找到原因。

楼主:
此为台达伺服的常用参数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