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总线方式常用的协议有哪些?

楼主(2015-10-22):
现在伺服的轴越来越少用脉冲驱动的方式了,大多都走通讯协议,请问有哪些类别?

网友A:
每一个品牌几乎都有自己的总线方式,像三菱还有好几种。

网友B:
走总线控制,除了控制器要支持总线,伺服也要支持总线才行,两头都贵一点成本就上去了。
比较常见的总线,除了各大厂家自己的独家协议外(比如西门子的Profinet、三菱的CC-Link),比较通用和开放的是CANopen,有点类似于485通讯中的Modbus。
国产矩形PLC!

网友C:
刚做了个项目,用施耐德的。CANopen,爽歪歪

网友D:
三种
scoeos
pirofb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