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22):
差分编码器连接三菱FX1N的PLC,编码器有A,A-    B,B-四条线请问应该如何接啊,第一次接差分编码器这个线。应该是A   B接到X0 X1,,,还是A-   B-接到X0 X1

网友A:
AB接x0x1,-A-B接电源负极或者0v。实际上,这样不是差分的用法,只是双相编码器用法

网友A:
fx1n应该需要中间转换才可以连接差分编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AB接x0x1,-A-B接电源负极或者0v。实际上,这样不是差分的用法,只是双相编码器用法

谢谢你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fx1n应该需要中间转换才可以连接差分编码器

你好这样我应用什么转换啊

网友B:
不支持差分编码器,差分抗干扰比较好。

网友C:
FX1N不支持差分编码器,好像3u加扩展模块才能接差分编码器
好的谢谢

网友D:
需要用编码器信号转换板
谢谢你

网友E:
信号转换器或IHC高速计数器模块
编码器一般的都是5V的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