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smart200与FX 顺控指令

楼主(2015-10-22):
今天第一使用西门子smart200 PLC
因为是顺序控制的,所以采用 SCR 转换和步 的方式书写
感觉上真心没有 三菱FX 的顺控方式 使用方便
原因如下:不同的步不能采用相同的点输出,必须用中间继电器转化,集中输出
哪位高手朋友,有什么好的方法,求请教,因为一步步最后集中输出确实有点累,步骤很多,同一输出点可能存于很多不相邻的步中。

网友A:
今天第一使用三菱smart200 PLC /////我只说一句,smart200 不是三菱 的.
谢谢指出,打错了

网友B:
其实可以不用中间变量,用置位,复位就成。
需要输出的状态,在不相同的步中,中间加复位更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