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西门子s7-200的问题

楼主(2015-10-22):
寄存器能直接当输出使用吗
我看见有的编程,直接在 输入点后来个输出为寄存器的
就像下面
LD I0.0
OUT V0.0
数据寄存器的位是不是也能够当做M用,正如4楼所说,但你怎么不回答我

网友A:
不能直接输出 只能做为PLC内部运算
永远年轻

网友B:
LD I0.0
= V0.0
看手册就知道有的寄存器支持位寻址,能当位存储器用

网友C:
不行吧寄存器没有相对应的输出点

网友D:
楼主的意思大概是数据寄存器的位是不是也能够当做M用

网友E:
变量不用时,也可以作内部继电器使用

网友F:
能做数据运算,

网友G:
V是可以按位寻址的,相当于M

网友H:
V是可以按位寻址的,相当于M
不排毁以进取, 不刻人以自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