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的回答一下

楼主(2015-10-23):
三菱PLC3U系列,能给24DC的触摸屏作为供电电源使用吗

网友A:
可以最好还是用外部电源,

网友B:
可以的 我们曾经有个设备就是这样供电的

网友C:
没问题,可以的

网友D:
基本上给了触屏用电,其它电路就用不了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基本上给了触屏用电,其它电路就用不了了。。。
同上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F:
可是可以,但建议最好不要用,免得plc受不了坏了

网友G:
文本控制器可以,触摸屏最后不要用。

网友H:
不大于0.5a就可以 应该有说明这个电源的电流

网友I:
PLC的供电电流有限制的吧。。。
知道的回答一下
http://ymmfa.com

楼主:
谢谢大家的解答

网友H(2015-12-02):
触摸屏应该不超过500ma应该就可以

网友J:
最好还是另外用个外部电源比较保险

网友K:
有一定的电流限制,有条件还是尽量外接电源

网友L:
你需要计算一下用于供电的电源的容量够不够?

网友L:
一般不超过额定容量的60%。

网友M:
不建议,,,PLC电源可能存在长期过载 一个DC24v电源和FX3U电源哪个更贵? 系统稳定性大大降低

网友N:
可以用,但是最好还是用外部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