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23):
如题,请教欧姆龙PLC给带的一小袋的黑白线有什么作用吗?

网友A:
有图片吗

楼主:
这样的黑白线,是干什么的?

网友B:
0-10V模拟量输入设定外部连接线,可直接手动调整。

网友C:
我一直以为那是接电池的,汗,看来不能想当然

网友D(2016-04-07):
这个功能如何使用?
平常心!平常心!

网友E:
一般用到的场合不多  比较那个外接模拟量的0-10V 分辨率只有256

网友F:
终于知道了黑白线的作用

网友G(2016-07-26):
老板你用得到吗!用不到的话可以给我吗?

网友H:
我这里好多啊
永无止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