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星角启动

楼主(2015-10-23):
多大的电机才采用星三角方式启动? 星三角转换时间怎么计算? 我在网上看是T=2倍根号P的还有是T=2倍根号P+4的。到底是哪种?

网友A:
取决于电源容量,AC 380V,15KW的三相电机都有用星三角启动方式的,也有AC380V,185KW的三相电机直接启动的。

楼主:
那直接启动不会对电机造成损坏吗?那个时间怎么算啊?

网友B:
一般15KW以上电机需要星三角降压启动,具体延时时间要看变压器容量与负荷,可以使用经验法判断:首先设置时间稍微长点,然后启动电机,看电流表的变化,当电流表的数值由最大值快速降低的时间就是启动 时间
永远年轻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直接启动不会对电机造成损坏吗?那个时间怎么算啊?
如果负载是风扇呢 你认为有问题吗

网友D:
一般15KW以上电机需要星三角降压启动,具体延时时间要看变压器容量与负荷,可以使用经验法判断:首先设置时间稍微长点,然后启动电机,看电流表的变化,当电流表的数值由最大值快速降低的时间就是启动 时间

网友E:
二楼 正解

网友F:
电动机是否需要用星三角启动可以考虑动力电源的功率
132kw的电动机我曾经就做过直接启动

网友G:
电机额定功率不大于变压器都可直接启动,一般大于15KW可以做成降压启动,对电机本身及负载、电网稳定都有好处。

网友H:
我不会计算,来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