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23):
假如我有10个产品要选择加工,每次只能选一个,传统方法用10个按钮选择,PLC编写时加互锁。请问一下,能不能在触摸屏上有一个下拉选项,每次只能选择一个值,再把这个值与产品对应起来,这样PLC编写就不用加互锁这么麻烦,谢谢各位高手啦。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可以!
给同一个寄存器赋值,D0=1时调用1号产品程序,D0=2时调用2号产品程序;

西门子smart解密 全国可上门  三菱FX5U解密  维控LX3V解密  国产三菱板式plc解密  国产西门子200解密  基恩士/安川控制器解密

微信 / 电话 15059791632   官网成功案例  http://www.plcjiemiwang.com/html/cases/

网友B:
就做一个下拉控件

楼主:
谢谢各位大大!!!2楼的办法可以,3楼说的我有点不懂,因为刚学,能不能说详细一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