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23):
   PLC为FX3GA-40MT
         查手册:
          DSZR需要一个近点信号,一个原点信号;
          ZRN/DZRN需要一个近点信号;
        现在只有一个限位,那么只能当近点信号用了。
        所以归原点指令用的ZRN,格式如下:ZRN K1000 K200 X000 Y000,
        工艺流程如下:电机如果不在原点位置则按复位后进行归零,归零后输出准备好信号;如果在原点位置则直接为准备好信号输出,
       但是编程的时候出现个问题,由于真正靠近原点位置即X000限位的地方限位为清零状态,则无法判断是否为原点位置,按复位后仍按原方向归零,导致机械问题。
      问大家这样的情况归零如何判断的。

网友A:
可以X0为判断点,当按下复位按钮时,如果X0为ON则马达前进一定的距离后再归原点,如X0为OFF则直接归原点

楼主:
我的意思如图片所示,进点限位为原点S位置处,电机基本停止位置为S1处,此时限位为清零状态即OFF,
如果按你说的,X0为ON则马达前进一定的距离后再归原点,如X0为OFF则直接归原点
如果继续执行归零信号,那电机则朝停止区域S3方向移动,永远找不到限位。

网友B:
X0
为近点和原点

网友B:
你为什么要在S1的地方停止呢  如果有惯性 那么应该考虑单独设近点 原点

楼主:
因为用ZRN指令回原点的时候,基本是限位由ON时开始减速,OFF才停止,我上面的图只不过是放大了更清晰明了些而已。所以实际原点时限位为OFF。

网友C:
你这个最好是手动回原点,要不然在S3的位置加一个限位

网友D:
除了原點LS外,應該還要加裝正反極限LS
用DSZR會比用ZRN好.
在觸碰到正反極限後會自動反向回去找原點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