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23):
求教各位大神,关于ST编程环境下的32位双字数据的变址寻址应该如何实现?

例如:在D1000和D1001中存放了一个32位数据,如何通过变址寻址的方式(如Z0:=K1000;D0Z0)这种形式访问到这个数据?

我看到在PLC参数设置-软元件设置中有一个关于ZR寄存器32位变址修饰的选项,这个32位变址修饰是否只能用于ZR寄存器?

另:1、若我新建的FB当中存在双字类型的标签,在外部对管脚引入的时候能否不再全局标签当中指定,比如我直接写一个D800,能否直接引入D800和D801的数据?
2、Q系列的PLC能否使用V寄存器?如何组合进行32位变址寻址?能否随便给个指令例子?

望指教!哪怕只有单独某个问题或某种思路,您能帮到我都是万分感谢!

网友A:
1、既然使用ST语言这种,那么就应该习惯于标签化编程,为何还要结合地址的老式编程方式呢?

2、ST语言中,其实是使用数组的下标来完成间接寻址的。
追问关于ST变址寻址问题:因为管脚限制的原因,外部有一个区域存放了一个长度为30的队列信息,队列每单位包含的是16、32位数据组成的结构体,所以我想执行这段逻辑的时候直接对软元件进行操作不再引入管脚。初学三菱,各方面都不熟悉,不知道这样能否有办法实现呢?
在PLC参数-软元件设置下我看到有对ZR寄存器进行32位变址修饰的设置,您知道这个地方怎样用吗?我实在是没找到相关说明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既然使用ST语言这种,那么就应该习惯于标签化编程,为何还要结合地址的老式编程方式呢?

2、ST语言中,其实是使用数组的下标来完成间接寻址的。

因为管脚限制的原因,外部有一个区域存放了一个长度为30的队列信息,队列每单位包含的是16、32位数据组成的结构体,所以我想执行这段逻辑的时候直接对软元件进行操作不再引入管脚。初学三菱,各方面都不熟悉,不知道这样能否有办法实现呢?
在PLC参数-软元件设置下我看到有对ZR寄存器进行32位变址修饰的设置,您知道这个地方怎样用吗?我实在是没找到相关说明手册。

网友A:
结构体?数组的数据类型也可以是结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