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23):
三菱FRD740-0.75kw变频器控制0.55kw普通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电机有啸叫,摩擦响声。
新变频器,我上电后设置P1频率上限为50HZ,P2频率下限为0HZ ,P3电机频率5OHZ,P9电流为1.56A。
其他的也没设什么了,我用PU模式JOG点动试机,有啸叫摩擦声音。
我我的启动是RM外部控制,我把P79设为3,用外部启动时还是这样的情况,有啸叫摩擦的声音。
请问各位同仁们,遇到 过这种情况吗?另外,直接用三相电带电机没有一点声音,经过变频器之后就会啸叫。另外我都是在50HZ下试车的。在啸叫时的电流为1.6A左右,电压为430V左右。
大家分析一下原因吧,谢谢了。
我这还有个伺服驱动器要设置,昨天上电试试,空载都有啸叫呀,真不知道为什么呀。。。

网友A:
变频器直接输入电机的参数,包括电压,极数,电流等,
如果还是啸叫,则修改参数,降低载波频率。
另:市场上三菱变频器虽然没有假冒的,但这类低端小功率的有好多是翻新的。

网友B:
设定基准电压380,基准频率50HZ,调整VF压频比曲线,适当调高载波频率,不过载波频率过高会使变频器温升变大,有效输出电压降低,电机转矩降低

网友C:
降低载波频率

网友D:
樓上說的都有可能
我覺得pr.0過大也有可能發生這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