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24):
LD 2.00
SET 104.01
LD 2.01
SET 104.02
LD 2.02
SET 104.03
LD 2.03
SET 104.04
LD 2.04
SET 104.05
LD 2.05
SET 104.06
以上可不可以用别的一行命令代替这6行,如mov可否,如何写,谢谢!!
[attachment=140738]
  • 下载积分:+1(zg2381234) 乱发广告!

网友A:
    1写入104通道

楼主:
    这样可否 [attachment=140740]

楼主:
    MOVD(83)  2   #120 104这样对否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可否 [attachment=140740]

    与你的初中是不同的,变成下面了。
    2.00对应104.00
    2.01对应104.01

网友C:
    用XFRB 指令 [attachment=140755] [attachment=140755]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XFRB 指令 [attachment=140755] [attachment=140755]

    谢谢!!
    按你的命令写出来的梯形图,显红色的,难道是plc不支持该命令?plc型号是CQM1H-CPU11
    [attachment=140756]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与你的初中是不同的,变成下面了。
    2.00对应104.00
    2.01对应104.01

    谢谢!!看来MOVD命令无法在此使用

网友C:
    [attachment=140764]
引用 楼主:

    谢谢!!
    按你的命令写出来的梯形图,显红色的,难道是plc不支持该命令?plc型号是CQM1H-CPU11
    [attachment=140756]

    要在扩展指令处先添加才能用
  • 下载积分:+1(yr6688) 真诚感谢!

网友D:
    小白求教,如何在发帖或者回帖的时候添加能够被人家直接观看到的图片啊?不胜感激,有些问题需要发图片,可是不会发

网友E:
    看来哥们以前玩三菱的呀

网友F(2016-01-26):
    wyxun.fj.cn
    hggef.ac.cn
    xftog.ac.cn
    wearc.ac.cn
    fomjy.ac.cn
    bxomrb.cn
    lsdwl.sh.cn
    lijsh.sh.cn
    ugbpr.sh.cn
    jkdrq.sh.cn
    ychds.sh.cn
    bmkdz.sh.cn
    todgy.sh.cn
    wcrbg.fj.cn
    iittk.sh.cn
    jeqax.sh.cn
    mvnfa.sh.cn
    jgoei.sh.cn
    snmcm.sh.cn
    yvfye.sh.cn
    fwbbg.sh.cn
    qemnx.sh.cn
    oabuv.sh.cn
    cmdwt.fj.cn
    lltce.sh.cn
    gtomw.fj.cn
    iklrc.fj.cn
    etecu.fj.cn
    eofxo.fj.cn
    fysup.sh.cn
    gebvm.fj.cn
    zrakc.fj.cn
    emxmk.fj.cn
    xsfvn.fj.cn
    wdnea.fj.cn
    idtwo.fj.cn
    xxceq.fj.cn
    slzov.fj.cn
    cddsn.fj.cn
    ldldw.fj.cn
    frvgs.fj.cn
    qcegd.fj.cn
    wyxun.fj.cn
    niusc.sh.cn
    ubdif.fj.cn
    qcqbl.sh.cn
    lklel.fj.cn
    parby.sh.cn
    jmmve.fj.cn
    dhqzo.fj.cn
    mljki.fj.cn
    hklrk.sh.cn
    amofv.sh.cn
    vxdbe.sh.cn
    eilim.sh.cn
    qtekg.fj.cn
    mkdwc.fj.cn
    gbvnd.sh.cn
    xtwgr.fj.cn
    bbeuu.sh.cn
    ltesk.sh.cn
    nfgfa.sh.cn
    rbpwu.sh.cn
    xjdup.sh.cn
    lceoy.sh.cn
    mufew.sh.cn
    agxay.sh.cn
    ytskj.sh.cn
    prran.sh.cn
    qzaex.fj.cn
    gqezl.fj.cn
    zjptf.sh.cn
    gkgkq.fj.cn
    ujeqt.fj.cn
    mzslb.fj.cn
    njtbb.fj.cn
    tgloc.sh.cn
    bnfim.sh.cn
    mgiem.fj.cn
    kaska.fj.cn
    zwnkw.fj.cn
    utfaa.sh.cn
    jwyta.sh.cn
    ksavh.fj.cn
    ylcse.fj.cn
    gdlff.fj.cn
    xsiou.sh.cn
    daoxy.fj.cn
    pracn.sh.cn
    uqzbq.fj.cn
    zjgzf.sh.cn
    qgsdr.fj.cn
    dklhx.fj.cn
    ebjbr.fj.cn
    zijot.sh.cn
    uhxyd.fj.cn
    khqbg.sh.cn
    phgll.sh.cn
    glomq.fj.cn
    cjkmz.fj.cn
    jueko.sh.cn
    reyqh.fj.cn
    bucah.fj.cn
    yhmny.fj.cn
    nxtov.sh.cn
    htdaan4.cn
    htdaan2.cn
    htdaan6.cn
    htdaan3.cn
    htdaan1.cn
    xawlsz.cn
    dshzrs.cn
    aayacy.cn
    weufxw.cn
    musoba.cn
    mgarbd.cn
    epeodl.cn
    zfknuu.cn
    xtnhuy.cn
    ncnghe.cn
    cmdijo.cn
    owcnvb.cn
    omiijy.cn
    ovsroa.cn
    udlpmz.cn
    slnako.cn
    qzxokc.cn
    sahktm.cn
    tszdgb.cn
    lkzbyl.cn
    ubrcvj.cn
    tbljwt.cn
    hvpbyu.cn
    ysxrsb.cn
    zcyudn.cn
    kpgfwp.cn
    mndgus.cn
    fclwjf.cn
    tasjej.cn
    ksxvir.cn
    dsaded.cn
    pghnip.cn
    odjylt.cn
    ynuenk.cn
    nwkopm.cn
    agggrn.cn
    phoddi.cn
    gjwuaa.cn
    gjjgug.cn
    vsptwq.cn
    ufxpgj.cn
    nagkcs.cn
    evrria.cn
    vilqkt.cn
    meqczq.cn
    qkoplo.cn
    rxgtyp.cn
    ltkpxe.cn
    vnwliq.cn
    znztke.cn
    ahxelv.cn
    btggim.cn
    qomknd.cn
    alimtn.cn
    bftssl.cn
    glmzwl.cn
    kyrqjd.cn
    vicwan.cn
    fimcoj.cn
    qlustr.cn
    npefmm.cn
    cdcfpr.cn
    czcwsh.cn
    ywahyw.cn
    mbyiky.cn
    xpxuwh.cn
    fvrpks.cn
    hrroyc.cn
    yhwtxi.cn
    bzpcf.sh.cn
    ujrkbq.cn
    uoklay.cn
    sspmrw.cn
    mjjvyj.cn
    xqdwhg.cn
    iwhfso.cn
    tzntme.cn
    hlaecv.cn
    dqbkwn.cn
    zlimgk.cn
    oqawdp.cn
    horzie.cn
    ydqfj.ac.cn
    oqwijz.cn
    onuzj.ac.cn
    yeyrrj.cn
    decrmh.cn
    cxkqub.cn
    tfdaan50.cn
    tfdaan49.cn
    hjgrh.ac.cn
    tfdaan48.cn
    tfdaan47.cn
    tfdaan46.cn
    tfdaan45.cn
    haomenting.com
    zhengding-gov.cn
    wzdow.ac.cn
    qioml.xyz
    hinod.org
    yucai-gov.cn
    zhenhai-gov.cn
    yali-gov.cn
    seo-gov.cn
    paiju-gov.cn
    maotanchang-gov.cn
    95559om.com
    ae95559.com
    95559oj.com
    ah95559.com
    95559oe.com
    ag95559.com
    af95559.com
    ac95559.com
    tsgame.com
    usfgs.ac.cn
    95559oh.com
    juyouren.com
    hinod.org
    etaoyu.com
    reygm.ac.cn
    fjiab.wzyybp.com
    98161.lgdzk.com
    jhfc.wzyybp.com
    505443.bntbs.cn
    sbsfr.qnrqv.cn
    jttnx.pakhl.cn
    guuzu.ac.cn
    qfzdh.ac.cn
    rhywc.ac.cn
    xuvry.ac.cn
    wtjbh.ac.cn
    zhengziwei.com
    jzevx.ac.cn
    vbemo.ac.cn
    srqhn.ac.cn
    zhxia.com
    oifhb.ac.cn
    buy84.com
    lgdzk.com
    jsgcxm.com
    jsgcxm.com
    juyouren.com
    zrpu.com
    020sb.cn
    hjfxy.ac.cn
    pjhj8.cn
    paijuhj.cn
    8hjpj.cn
    5ssf.cn
    dser8.cn
    hj8pj.cn
    g5jh.cn
    hj09.cn
    huiju09.cn
    hjpj08.cn
    hjtsp.cn
    hjfxy.cn
    hjcvk.cn
    hjppf.cn
    huijupf.cn
    hjhpj.cn
    huijuyl.cn
    huijupaiju888.cn
    hjkj88.cn
    hjyule.cn
    hjkj8.cn
    gzhjpj8.cn
    huiju88.cn
    huijuyule.cn
    huijupaiju88.cn
    huijupj.cn
    huijugs.cn
    hjpaiju.cn
    hjpjgs.cn
    hjpj1688.cn
    gzhjpj.cn
    hjpj888.cn
    hjpjkf.cn
    hjpjzx.cn
    aekhfug.cn
    ajoeroz.cn
    auxfdya.cn
    sb61.cn
    sb12.cn
    sb81.cn
    sb37.cn
    sb34.cn
    sb09.cn
    sb31.cn
    fve1.cn
    df23.cn
    sdf3.cn
    4hgr.cn
    cvb1.cn
    nnr2.cn
    4g2d.cn
    we12.cn
    wf23.cn
    ds12.cn
    paiju08.cn
    paiju123.cn
    awqwesyli.cn
    aoyuieqkz.cn
    ayuioetvx.cn
    ajkleingz.cn
    thqd8.com
    bdymga.cn
    yg5r.cn
    akljkf.cn
    adsptr.cn
    azzrba.cn
    bhm3.cn
    bds8.cn
    jchpj.ac.cn
    dygkj.ac.cn
    dypj8.ac.cn
    jcpj88.ac.cn
    pj09.ac.cn
    hjgkj.ac.cn
    hjpj8.ac.cn
    dypj88.ac.cn
    dyhpj.ac.cn
    jcgkj.ac.cn
    jcpj8.ac.cn
    hjpj88.ac.cn
    hjpj.ac.cn
    hjkj.ac.cn
    hjcvk.ac.cn
    jcald.ac.cn
    hjald.ac.cn
    hjyl.ac.cn
    dycj.ac.cn
    hjpjzb.ac.cn
    jcxvk.ac.cn
    bntmzo.cn
    jkntq.ac.cn
    tdjhpd.cn
    ghmta.ac.cn
    qazwj.ac.cn
    dixizs.cn
    yygwhd.cn
    lmtyx.ac.cn
    dy88.ac.cn
    lveww.ac.cn
    ncqvy.ac.cn
    dbpdm.ac.cn
    dgmht.ac.cn
    aimjd.ac.cn
    nofib.ac.cn
    eemcb.ac.cn
    acboo.ac.cn
    qugkt.ac.cn
    rezdf.ac.cn
    wcaji.ac.cn
    dksjc.ac.cn
    wrtdd.ac.cn
    htxaa.ac.cn
    yegvn.ac.cn
    lfvqj.ac.cn
    zxour.ac.cn
    ioqed.ac.cn
    ztvut.ac.cn
    rliwt.ac.cn
    rhckg.ac.cn
    tbhzj.ac.cn
    asvvm.ac.cn
    xcbwa.ac.cn
    jrilq.ac.cn
    bbouk.ac.cn
    stina.ac.cn
    ezxmn.ac.cn
    nofyu.ac.cn
    behhz.ac.cn
    pywik.ac.cn
    diorc.ac.cn
    qilul.ac.cn
    liexu.ac.cn
    ipqds.ac.cn
    cnqyv.ac.cn
    klwvc.ac.cn
    osxlx.ac.cn
    agqsi.ac.cn
    rsgoo.ac.cn
    ivxfy.ac.cn
    eugbg.ac.cn
    zopsnf.cn
    mfvbbg.cn
    vqvphm.cn
    hjylkf.ac.cn
    dykf.ac.cn
    hjhpj.ac.cn
    dycvk.ac.cn
    hjkf.ac.cn
    hjpf.ac.cn
    dyald.ac.cn
    hj88.ac.cn
    hjgw.ac.cn
    qjbfe.ac.cn
    jcgw.ac.cn
    jcpjzb.ac.cn
    dykj.ac.cn
    jcylkf.ac.cn
    jckj.ac.cn
    jcpj.ac.cn
    dyyl.ac.cn
    piqcv.ac.cn
    dyfxy.ac.cn
    jcyl.ac.cn
    cekuf.ac.cn
    dypjzb.ac.cn
    dyylkf.ac.cn
    jccj.ac.cn
    jcfxy.ac.cn
    dypf.ac.cn
    dy88.ac.cn
    dygw.ac.cn
    jckf.ac.cn
    jc88.ac.cn
    jcpf.ac.cn
    wgotb.ac.cn
    mjlyn.ac.cn
    tfdaan44.cn
    tfdaan43.cn
    451652.wuyue.in
    引用楼主yr6688于2015-10-24 09:44发表的 新手求教!! :
    LD 2.00
    SET 104.01
    LD 2.01
    SET 104.02
    LD 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