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modbusRTU,485通讯

楼主(2015-10-24):
请教各位老师,欧姆龙cp1h40dt与三菱E700用RS485通讯,是modbusrtumo模式,格式为81E,请问一下变频器都设那些参数,有知道的老师帮个忙,谢谢了。

网友A:
虽然没有弄过 欧姆龙的 但是 应该都差不多吧 就那几样 主从站 站址 波特率 奇偶校验 停止位 (我记得三菱的就有点不一样) 多看看手册 自己研究出来 会很开心的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不能写入频率,用的是A640.00与A640.01A640.00用长通触电点,请教一下这两个的用法,与变频器的参数设置,三菱的写入地址是不是04

楼主:
各位老师,,有谁知道,可以说么,谢谢了

网友B:
这是我以前做的欧姆龙的功能块程序,希望对你有帮助
夜游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