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2伺服 如何监控Plc发送过来的脉冲数

楼主(2015-10-24):
不知各位有没有用过台达的伺服,如何监控Plc发送过来的脉冲,想比较一下,因为现在老是行走不准,我怀疑是干扰导致。

网友A:
大家都对你的问题好像不感冒, 我来试回答一下.
PLC发送的脉冲数,不用说, 监控当前值就可以了, 伺服端呢, 回零后,清零, 在LED面板上得到的当前脉冲数就和PLC一致了.
这样走来回走一段, 比较一下就好了, 说明,可能会差几个脉冲,不过正常.
我使用了00-02参数.但都是累积数值 无法清零 有好方法没
下载积分:+5(kissstar)

网友B:
p0-02设定为01就可以看到输入有脉冲数了。具体的你可以看一看A2手册

网友A:
我使用了00-02参数.但都是累积数值 无法清零 有好方法没-------------------------------
-------------------------------------
这个, 我这样处理的, 上电PLC回零点后, 伺服断电, 脉冲计数器就为零了, 再上电.
或者,你把PLC的输出点, 接到伺服CL清零端,回零指令完成时, 程序接通CL端. 不过占用了一个PLC输出点.
祝你好运.

楼主(2016-03-09):
很久没有上论坛了,看到大侠的回复,谢谢,我会按照你说的试一下。

网友C:
好像就是这样的

网友D:
通讯直接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