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向前辈请教雕刻机圆弧插补?

楼主(2015-10-24):
向前辈请教圆弧插补数控雕刻机是用电脑加控制卡好,还是PLC加定位模块好,请同行指点下,三维画图软件导入生成刀路G代码,是用电脑控制好,要多少硬件与软件;PLC可以实现吗?

网友A:
数控系统 有非常成熟的方案
plc别想了 除非你加工的东西变化很小

楼主:
谢谢指点啦、不知道维宏的4轴控制系统与卡要多少钱一套?

网友B:
维宏的4轴嵌入式控制器,NK300,壹万左右,不用配电脑,4轴PCI卡也有,四五千块钱,带正版软件,维宏公司的服务是非常好的,再说,圆弧插补能用得到四轴?三轴的NK105也行,叁仟左右,也不用配电脑。

楼主:
谢谢同行的指点、我现在正在找自己的的出路,以前没接触过雕刻机类的设备,请同行多多指教,雕刻机的加工工艺可以将SolidWorks、PLO/E等软件转为加工的代码吗?雕刻机的加工工艺有多少步骤?请大家多指点、谢谢了!

网友C:
业余的玩家都玩MACH3,软件免费,驱动板百十块钱

网友C:
忘了说了,可以去阿莫电子论坛看看,有雕刻机方面的知识。你想知道的,里面应该都有

楼主:
谢谢楼上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