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压力变送器变成信号发生器

楼主(2015-10-24):
[attachment=140762] [attachment=140761] [attachment=140760] [attachment=140759] [attachment=140758] [attachment=140757] 想自制一个4-20ma的信号发生器,准备把扩散硅压力变送器改装一下。 但是拆开后看不懂扩散硅反馈的是什么信号。 自己菜鸟级别,无从下手。 特请师傅们有时间时看看能不能把扩散硅去掉换成电位器,能在4-20ma调节。 那4根线和电位器怎样接。

网友A:
你太牛逼了

网友B:
这玩意我用324做过,麻烦不说,还不稳定,给你一个简单的电路图,注意电阻的功率就行
夜游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