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用什么电机

楼主(2015-10-24):
一台设备用电机送很细的钢管,当钢管遇到障碍时,为了不让钢管弯,要求电机马上停止运行,请问用什么样的电机,或者有什么其它更好的办法

网友A:
这个和用什么电机无关,只和你采用的控制电路有关,你不懂就请懂的电工帮你搞,这是很简单的控制电路。

网友B:
用力矩电机,可以调整输出力矩。

网友C:
搞个伺服电机

网友D:
说清楚一点,最好有图

网友E:
最主要在与你的控制 需求
用力矩电动机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F:
伺服电机+力矩驱动控制

网友G:
呵呵 可以弄个简单的摩擦盘起来啊 不需要啥怎么高端的设备吧 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