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PLC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5-10-24):
1.如何让开关按住三秒后才动作
2.如何检测气缸过载
3.光纤放大器接受到稳定信号后再执行动作(比如料仓下料过程中 光纤也会检测到料)

网友A:
1.如何让开关按住三秒后才动作
这个太简单,程序里面直接价格3S延时
2.如何检测气缸过载
过载不过载不需要测量吧,你选型时候主要留有裕量(气缸缸径直接决定气缸能力)
3.光纤放大器接受到稳定信号后再执行动作(比如料仓下料过程中 光纤也会检测到料)
这个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要有你过程和图片我到可以帮你看看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