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24):
你好,请问三菱FX1N PLC如何识别编码器旋转的方向,没接触过,那个编码器支持这个功能

网友A:
一般的编码器都支持这个功能
你好,我是想要PLC知道轴现在的转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编码器都支持这个功能

不会啊,没试过请问如何使用

网友B:
最基本的是A.B相,对应X0 X1 方向按需要了
你好我是想要PLC知道轴现在的转向
致远工控 ----诚信至上

网友A:
A-B相型双计数输入高速计数器
C25l~C255为A–B相型双计数输入高速计数器,它们有两个计数输入端,某些计数器还有复位和起动输入端。
图2中的X12为ON时,C25l通过中断,对X0输入的A相信号和X1输入的B相信号的动作计数。X11为ON时C251被复位,当计数值大于等于设定值时,Y2的线圈通电,若计数值小于设定值,Y2的线圈断电。
A/B相输入不仅提供计数信号,根据它们的相对相位关系,还提供了计数的方向。利用旋转轴上安装的A/B相型编码器,在机械正转时自动进行加计数,反转时自动进行减计数。A相输入为ON时,若B相输入由OFF变为ON,为加计数(见图2b);A相为ON时,若B相由ON变为OFF,为减计数(见图2c)。通过M8251可监视C251的加/减计数状态,加计数时M8251为OFF,减计数时M8251为ON。
好的谢谢

网友B:
楼主可看下4楼朋友的回复,如有问题再交流
致远工控 ----诚信至上

网友C:
1N的PLC应该是只可以发脉冲+方向吧,不能接收放大器的结果吧

网友D:
4楼的回答很透彻
好的谢谢

网友E:
学习,正在学习这个

网友F(2015-12-02):
高速计数器 自动识别 正反转 正传加数反转减数

网友G:
非常感谢你的帮助

网友H(2016-06-29):
编码器计数时,正方向为正方向增加,反方向为负方向减小

网友I:
4楼的回答很好 感谢 一起学习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A:
A-B相型双计数输入高速计数器
C25l~C255为A–B相型双计数输入高速计数器,它们有两个计数输入端,某些计数器还有复位和起动输入端。
图2中的X12为ON时,C25l通过中断,对X0输入的A相信号和X1输入的B相信号的动作计数。X11为ON时C251被复位,当计数值大于等于设定值时,Y2的线圈通电,若计数值小于设定值,Y2的线圈断电。
A/B相输入不仅提供计数信号,根据它们的相对相位关系,还提供了计数的方向。利用旋转轴上安装的A/B相型编码器,在机械正转时自动进行加计数,反转时自动进行减计数。A相输入为ON时,若B相输入由OFF变为ON,为加计数(见图2b);A相为ON时,若B相由ON变为OFF,为减计数(见图2c)。通过M8251可监视C251的加/减计数状态,加计数时M8251为OFF,减计数时M8251为ON。

高手,学习了

网友K:
简单的A,B正交辨向电路,基础的数字电路。何况一般PLC高速计数器都有此功能!!

网友L(2022-03-07):
只要你按照要求接线,a相接x0,b相接x1,必须这样接!
这是plc内部自动识别的,你不用管。

如果你想知道正反转,可以写程序判断。

网友M:
有A,B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