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及电费问题

楼主(2015-10-25):
各位大神好,我想咨询两个问题:
1:松下1.5KW的伺服因为功率较大,需不需要外加哪些安全保护措施,比如终端能耗回声电阻什么的,听销售说前端也要加个保护的什么东东,到底需不需要?
2:因为380V和220V电费不一样,而我这个案子用到一个松下1.5KW伺服和一个普通三相380电机,如果伺服用家用220V电有没有更省电费?

网友A:
电源 L1 L2 L3加入前加入滤波器
输出 U V W接入电机前加入滤噪器
放大器接入刹车电阻
以上个人经验

网友A:
关于省电问题,同等功率的伺服按照效率来讲(消耗同样的功率输出有效的功率)
伺服绝对优于普通电机(3相,单相就更不用说了)
要是市电单价更便宜的话,那应该可以省些电费

网友B:
1.5KW的伺服功率不算大,可以采用电抗之类进线装置.
省电这个不好说,就普通电机来说效率都达到90%左右,选择合适容量,用伺服,变频之类并不会节省多少电.没有浪费,能节省下来多少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