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急

楼主(2015-10-25):
请教各位师傅,昆仑通态屏如何与信捷PLC通讯?如何设置?谢谢

网友A:
与其在此等人回复指点不如翻看一下昆仑屏的通讯说明

楼主:
按照通讯说明做了仍不行

网友B:
要添加信捷的驱动,实在不行直接设置为莫迪康RTU,但是要搞清楚对应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