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25):
可以请教个问题吗。我想三台变频器控制三台电机,一个主机,另外两台从机,从机可以控制比例,当主机动作转速上升的时候,从机按之前调好的控制比例随着主机的速度升降,不用plc可以做到吗?有电路图的话可以放给我看下吗;或者用PLC怎么做,可以给个样程序吗?谢谢

网友A:
不用plc可以做到。详情你可以去找找变频器方面的应用教材看看。这早已经是变频器的一种多行业的成熟应用
用rs485好点还是并联ai口好点?谢谢

楼主:
用rs485好点还是并联ai口好点?

网友A:
485最大链接台数一般在32以内,ai口我没有看到最大链接数

网友B:
不用PLC也好解决的,一样的变频器会调节精度高些,变频器里有个连动比例调节功能,早期的同步控制这样用的很多,也有用同步控制器的,我就用过台达的同步控制器,如果用PLC就485通讯,精度也不错的,就是变频器个数有限制,

网友C:
精度,精度,不要PLC无法修正误差

网友D:
不用PLC可以,很多变频器都可以选装PG卡,支持闭环矢量控制,比PLC控制同步精度高的多,要求不严格,用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出,控制从机变频器也行。

网友E:
用同步器(配套位移传感器)比较简单,

网友F:
你好!
我在一家公司面试时,遇到这样的问题:即 PLC 控制变频器,然后控制几台同步马达,同步工作,(速度改变,也要保证马达之间的同步)。

网友F:
上面说的变频连动比列调节功能,及同步控制器,以及装PG卡,能实现这个功能吗?且要解决张力纠正。(用与老设备更新)

网友G:
引用楼主宇旺奥特曼于2015-10-25 10:49发表的 多台变频器按比例同步运行,来看看嘛 :
可以请教个问题吗。我想三台变频器控制三台电机,一个主机,另外两台从机,从机可以控制比例,当主机动作转速上升的时候,从机按之前调好的控制比例随着主机的速度升降,不用plc可以做到吗?有电路图的话可以放给我看下吗;或者用PLC怎么做,可以给个样程序吗?谢谢

看精度要求,精度不高就用模拟量,主变频器模拟输出,跟随变频器直接并联接,变频器内部都有模拟输入偏移功能。
精度要求高,可以选用带主从功能的变频器,通过总线连接。
常用的还有同步控制器。
如果要求非常高,严格要求变频器同步,就需要另外想办法。
风铃

网友H:
我厂现在的一台设备,5台变频器,用同步控制器主板实现同步控制,5台变频器外接5个频率显示屏,可以分别调节5台变频器,总控电位器控制5台变频器同步。

网友I:
樓主是要這樣使用嗎?變頻器要加PG精度還可以

网友J:
ABB850变频器有主从连接,手册上有示例。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上面说的变频连动比列调节功能,及同步控制器,以及装PG卡,能实现这个功能吗?且要解决张力纠正。(用与老设备更新)

张力纠正?怎么纠正?是要实现恒张力吗?要是这样的话可以用转矩控制功能,或用卷绕专用变频器,带卷径计算功能,加编码器,闭环矢量控制,可以实现恒张力!

网友K:
用电位器就行了

网友L:
装同步控制器
不用plc做也是可以实现的
把把主机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出接到从变频器的调节信号远上就可以了

网友M:
用CC-LINK链接,速度可以自行调整

网友N:
直接用主机AO端子加电位器

网友O:
同步不是单独的考虑调节他的频率?也要考虑机械减速比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