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25):
1,请问各位三菱QJ71E71-100模块设置中的网络号、组号、站号各怎么理解?怎么设置?有没有规定?谢谢
2,目前接触到一个系统如下:3台Q06H PLC各配一个QJ71E71-100以太网模块,通过交换器将3台PLC连接在一块,问题如下:3个以太网模块的设置里网络号、组号、站号都分别是1,3模块设置一样,当然IP设置是不一样的,我想问,3模块这样设置对吗?站号不应该设置不同吗?而3台PLC之间交换数据居然是用PROFACE触摸屏里编写类似PLC程序来实现的,我想问3台PLC能通过以太网模块直接通讯吗?如果可以以上网络号、组号、站号怎么设置?
谢谢。
我在什么都没有修改的情况下用READ指令直接对对方的D地址数据,PLC报警不能使用。

网友A:
一般以太网没有主从说,软件直接设置好数据交换的区域就可以了,ip就是地址不能重复

网友B:
我也想知道具体怎么编程与操作。

网友C:
手册上有实例

网友D:
3个以太网模块的设置里网络号、组号设成一样,站号和IP地址设成不一样。PLC和PLC之间的数据传送我不知道怎么设置,我只知道使用H网络是怎么样设置的。

网友D:
具体请参照QCPU(Q模式)编程手册(公共指令)第8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