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25):
在下的电脑是:如图1
安装好2.4了就是破解不了啊,,,如图2、3
测试模式进不去是什么原因?
我是严格按照破解说明操作的,,,,,这是咋了?大侠指导下

网友A:
不要信什么说明书,多下几个和谐文件,不停的试,总有一个成功的.
mythic

网友B:
通常WIN7 下的破解,我都是先要求上你的桌面,或者直接点说,就是上你的程序列表

网友C:
为什么我安装完成之后,没有找到模板

网友D(2016-04-08):
我有解决方法,需要的加我QQ2776737286,注明EPL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