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转矩不够,怎么设置参数,求助

楼主(2015-10-25):
机构的摩擦有点大,负载力矩大,所以伺服电机转动时驱动器老师过载报警。应该怎么调节呢?求助。

网友A:
看最大和平均,看超出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最大和平均,看超出多少
麻烦你能说清楚点吗?我菜鸟级别。

网友B:
1.机构的摩擦有点大,负载力矩大-->機構解決。
2.換大馬力伺服电机。
3.減數比加大。
4.轉數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