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乘法指令

楼主(2015-10-25):
指令不执行? [attachment=140770]

网友A:
可能是D362或D93在其他地方用过

网友B:
是否双字?

网友C:
Ctrl+F 输入 D93 和 D95 看看有没有别的地方有用到。
菜鸟努力中

网友D:
溜达溜达

网友E:
用M8000的话会每个扫面周期执行一次的吧?

网友F:
你先把这些初始化

网友G:
d93在其它地方占用。

网友H:
1.使用双字节
2.D93和D95被其他程序占用

网友I:
搜索D93和D95是否在其他程序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