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有三根线的吗?

楼主(2015-10-25):
菜鸟问题,各位师傅不要笑话啊,我也百度了有说只有两根线的,也有的说确实有三根线的热电偶,我对这方面接触不多但用过的确实只有两根线,前天和同事修一台染料设备,查下来发现温控表的探头坏了,拆了下来找了个新的换上,探头上面没有任何字样,当时看到是三根线的我随口说了句热电阻坏了,没想到同事说这个是热电偶,说另外一根是补偿线(红线单独一根,蓝线两根接在一起的),我记得好像只有热电阻才有补偿线啊,哪位师傅能帮我讲解下吗?先表示感谢

网友A:
PT100的热电阻吧!热电偶一般高温采用要加变送器!

网友B:
拿电表测量一下,电阻明显变化的是热电阻,电压档测量的电压有变化的是热电偶,我也没见过3线的。

网友C:
你那个热电偶是不是距离控制器有的距离 ?

网友D:
熱電偶:兩種不同金屬線因溫度不同產生不同微電壓。常用為k Type (另有S,B,E......)
熱電阻:金屬在不同溫度下產生不同阻值。常見為PT100(鉑金溫度計,當溫度為0度C時,阻值為100歐姆)。
一般為三線式。(另有兩線或四線式)
一般如果常用,看就知道。不然以電表量測
熱電偶:阻值趨近於0。
熱電阻:常溫約110歐姆。

网友E:
热电耦不知能不能做到50米,集中控制?

网友B:
热电耦不知能不能做到50米?
这个距离是可以的。

网友F:
五楼正解

网友G:
还没有听说三线热电偶,因为热电偶是电压源有源器件,2线就足够了。热电偶用的补偿线是串接在2线后,由测量端延长至测量端的特殊材质导线。也有些热电偶补偿导线是带屏蔽层的,问题是否出在这里。
3线的,估计是热电阻的多,3线制热电阻测量电路,连接导线可以得到误差消除,也就是连接导线的电阻不影响测量结果。精度更好些的还有4线制热电阻。
其实,看测温范围就大概知道是用的热电阻还是热电偶。
就目前来说,精度等级最高的就是PT100 4线制热电阻了,热电偶在PT100测温范围内精度比PT100至少低一个数量级。
不过,世界这么大,也没空去看看,水平有限,说错了别发飙哈!
下载积分:+2(slxmzzdh) 说得很好,也看了您别的 ..

网友H:
长见识了,谢谢了

网友I:
热电阻,采样点距离远或精度要求,需要用补偿线,有采用三线的;热电偶一般二线,也有增加一个端子单独接屏蔽的。

网友J:
有的 PT100 有三线、四线的

网友K:
我见过
东

网友L:
有,我们用的就是

网友M:
K型两根一般用在烤炉 PT100三根用于测水的温度
接下来见朕骑妓的时候到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E:
热电耦不知能不能做到50米,集中控制?
我用着的有100多米远